rs232数据采集,USB接口和电脑容易松动,如何处理

楼主(2021-06-15):
需要长期在生产线上采集数据,rs232接测量仪器,usb接口和电脑连接处容易松动,已经换过好几台电脑都容易松动,请问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PCI或者PCI-E转串口卡。并不是USB松了,而是本来USB转串口 并口都不太稳定的。以前搞打印机,见多了

网友:
电脑USB外接个扩展,把扩展口都搞松了再换个

网友:
直接使用内部插针,然后打胶固定

网友:
pci或pcie串口卡是正道,usb转的不适合大数据量长时间使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直接把主板上的COM口接出来,有那种延长板的,转接USB的可靠性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又水贴了,你就一台破电脑,成天就会瞎编。

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这个层次根本遇不到这些问题

网友:
打上胶不久结了

楼主:
生产线上很少用胶水的,已经想到办法了,准备把主机里的USB连接到VGA上,VGA这种接口自带两颗金属螺丝,能稳定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线上很少用胶水的,已经想到办法了,准备把主机里的USB连接到VGA上,VGA这种接口自带两颗金属螺丝, ...

别说大胶水,就是焊接上也没用。USB-RS232就是极不稳定的

网友:
usb-RS232如果需要经常插拔,买"工业级"+USB延长线即可。便宜的插不了几次就冒烟

网友:
USB接口经常拔插,金手指容易接触不良,可以用婴儿棉签,捏扁,沾酒精擦拭2边的金手指,尤其是那种几百年不用的USB口,灰尘堵塞得一塌糊涂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