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恒流源驱动电源(2)做紫外固化

楼主(2021-06-15):
第一个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9614&extra=

从别家买的电源到了,其实可能是同一家名字是一样的
灯是用的395的,电瓶车冲电器上拆得的铝片
成功点亮了,但是不装铝片半分钟不到就烫手,铝片之间也用是散热硅脂
装了铝片,大概在二分钟到三分钟就拿不住手了,难道还是太小?把CPU的铝片装上去?
不知道一直亮着多久会烧。没敢试。哈哈哈

网友:
你发的这个链接就跟“我的电脑”一样。

网友:
:lol:titter:我去,这链接怎么好熟悉。。。
串一个1W1Ω的电阻上去,直接带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l我去,这链接怎么好熟悉。。。
串一个1W1Ω的电阻上去,直接带不得行 ...

什么样的?有图有连接么

网友:
最好再加3到5伏小散热风扇和灯珠并联,自然对流散热肯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