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拆修一台美的电磁炉直接换主板顺便维护散热风扇

楼主(2021-06-15):
『X折腾』拆修一台美的电磁炉直接换主板顺便维护散热风扇
一台美的电磁炉

内部还挺干净

一测三大件,已经挂了,直接劝买板子

三天后到货

也是拆机板

掏出拆的七零八落的材料

两块板子差不多

布局差不多,版号有区别,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把线圈焊好

测试时发现风扇转动有些异常

拆了抹机油黄油

安装

然后检锅位置抹点硅脂

烧开一壶水后手工,还人,赚了点手工费。

网友:
直接换主板,差评!这不是我们数码之家老鸟所为,骚版看到会很不高兴的。

网友A:
换板简单快捷,节省大量时间妥妥的好评了

网友:
换板应该要好一些,分析电路、找损坏元件再更换,费时费力还有暗病隐患。

网友B:
直接换板,差评,这不是棒棒糖所为

网友C:
邵先生。您的手机号是188XXXXXXX,请您注意保护隐私。

网友:
换板好评哦!修的快,口碑好,花钱少,还能得一堆配件……

网友:
我们提倡维修主板,不提倡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简单快捷,节省大量时间妥妥的好评了

这论坛都是穷折腾的多,检到一只坏的充电器都要修好,然后扔床底吃灰。

网友:
一模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邵先生。您的手机号是188XXXXXXX,请您注意保护隐私。

也是,我删掉第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差评,这不是棒棒糖所为

我自己手上修过两台电磁炉,之后没几次又炸管,如果说是自己用,无非就是多折腾,但是帮人家修,人家也愿意出换板费,那就省心省事了。

网友:
直接更加换三大件也行呀

网友:
换主板方便  省时间 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手上修过两台电磁炉,之后没几次又炸管,如果说是自己用,无非就是多折腾,但是帮人家修,人家也愿 ...

哦,别人的炉子,也行,还留个坏板,赚了

网友:
换主板省时间

网友:
现在的做工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