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串保护板

楼主(2021-06-15):
这三个是什么东西,坏了,bom里是SOT-23-6_L2.9-W1.6-P0.95-LS2.8-BR,搜索不到!

网友A:
hy2213,3.7v单节锂电池保护IC

网友:
单节锂电池保护电路,看这个样子,是带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2213,3.7v单节锂电池保护IC

下面是三个bb3a也就是也就是hy2213,上面三个不是,左边第一个是10cbn403,后面两个10cbn405,好像不一样!

网友:
HY 品牌的这个保护IC很容易坏,可能是防静电能力不到位.

全换上 DW01+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y2213,3.7v单节锂电池保护IC

2213是均衡芯片呀,刚做了一块均衡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3是均衡芯片呀,刚做了一块均衡板子。

我记错了,我看了下是dw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