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铠侠U盘U202实物拆解

楼主(2021-06-15):
帖子说明↓
帖子仅公布U盘实物拆解过程、芯片方案和款式部分数据。
该款式标称容量16GB。
发现有数据对自己有帮助的,可以拿去。
请勿回复不正当内容。

拆解过程↓

①准备好U盘实物。

②拿走盖帽,用精修螺丝刀在接口背面与外壳间挑出间隙。

③顶的差不多时,外壳侧边会出现缝隙,此时用手机取卡针将空隙撑住。

④慢慢的在侧边抠出缝隙,但不要用力过度或过度抠出。

⑤抠的差不多时,芯片板就可以直接取出来而不用完全分离外壳。此外壳一旦完全分离就无法再完全合并,要合并只能借助强力胶或其它物品做辅助固定。

至此,拆解完毕!

其它说明↓
拆解难度适中,注意不要把白色外壳完全分离,注重质保的请勿拆解!这款U盘拆解过程也适用U301、东芝同款式。

芯片方案↓

程序测速↓

网友:
速度感人啊!!

网友:
写速度很一般

网友A:
这外壳感觉跟东芝的差不多,我有个东芝U盘,一次误拔之后不识别了,结果找不到开卡工具。

网友:
焊个USB3.0的头子变身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感觉跟东芝的差不多,我有个东芝U盘,一次误拔之后不识别了,结果找不到开卡工具。 ...

东芝改名后就叫铠侠.....

网友:
8T24,32G颗粒开成16G卖,而且速度如此拉胯,真实绝了!

网友:
这个是低速盘,价格在那里。

网友:
32g为什么开16g?正片不可能坏块过多吧

网友:
我买了U301,也是发现128G开成64G,不知道为何

网友:
我买的u365      64G开32G

网友:
原来这种U盘还是半容量开的

网友:
这价格你还要怎么样啊,加点钱肯定上好颗粒和主控。

网友:
可以换个头子变身为uUSB3.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感觉跟东芝的差不多,我有个东芝U盘,一次误拔之后不识别了,结果找不到开卡工具。 ...

大佬你打印机用的是哪家的硒鼓?

网友:
速度比同价位的闪迪差20%
所以买一次后还是回去买闪迪,闪迪真的可靠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打印机用的是哪家的硒鼓?

啊?!我那个惠普老古董打印机吗?随便买的Q2612A硒鼓,买的无废粉版,用的很少,三年了,还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