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析一款支持正反插USB口输出的QC3.0快充电源模块附正反插A型USB母口脚定义

楼主(2021-06-15):
早先从老黑处买的USB口输出的QC3.0电源模块,输出USB口支持支持正反插。力生美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PWM控制芯片LN9T26,快充识别芯片是来自天钰的FP6601Q,具有QC3.0/2.0和FCP识别功能,还能自动识别APPLE、三星、BC1.2协议。做工看着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支持正反插USB口输出的QC3.0快充电源模块

LN9T26
力生美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性能、高集成度电流模式PWN控制器。6级能效功率开关,内置4A 650V高压功率MOSFET,具有TrueOVP TM输出精确过压保护和TrueUVP TM输入欠压保护功能,最大开关频率65kHz,DIP7封装,额定输出功率24W,是6级能效适配器开关电源应用的极佳选择。

EL817
EL817是台湾亿光(EVERLIGHT)生产的线性光耦,用在电源的反馈回路,用来稳定电压和隔离。

FT4RGK
丝印FT4RGK六脚芯片,是来自天钰的FP6601Q快充识别芯片,支持高通QC3.0/2.0与华为海思FCP,通过监控USB D+/D-上的电压数据自动调整供电设备上的输出电压,互相握手识别后设备提升充电功率缩短充电时间。在本身就支持QC3.0,QC2.0和FCP的情况下,还能自动识别APPLE、三星、BC1.2协议。

SB1045L
10A45V肖特基二极管

附:
一、普通A型USB 2.0母口与正反插A型USB 2.0母口对比
普通A型USB2.0母口对应4个触片,V、D-、D+、G。正反插A型USB 2.0母口将中间的绝缘板变薄,再在绝缘板反面增加4个备用的触片,还是分别对应普通USB2.0的4个触片,即V、D-、D+、G。当USB插头插入方向反了的时候,无需退回来转180度方向再插入,而是可以直接插进去。

普通A型USB 2.0母口与正反插A型USB 2.0母口针脚定义

正反插A型USB 2.0母口针脚定义

插入正反插A型USB 2.0母口后,母口挡片一端固定USB公口,与USB公口触片接触,USB公口金属片一端是悬空的。

二、

相关链接:
简析一款4USB-A口输出的电源模块(三)
评测KONNOC源晟USB输出5V迷你充电器模块

网友:
曾经买过两根乐视的A口双面插的线,现在两根都接触不良了,同时买的其他线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A:
这usb囗设计的有特色,正,反插,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usb囗设计的有特色,正,反插,不短路?

双面插的A口,估计短路的概率小一些,大多是使用久了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普通的usb线吗?这个设计会不会比较比较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普通的usb线吗?这个设计会不会比较比较废线?

可以用普通的usb线,正反插原理很简单,就是2个A口反向合并,A口中间挡片上下都留有距离,供USB线插入。

网友:
老黑家的东西性价比普遍不错

网友:
图片清晰,资料详尽,好~

网友C:
哪里能买到支持VIVO的快充,家里所有的快充插上去都是5V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面插的A口,估计短路的概率小一些,大多是使用久了接触不良。

没见过,u口公插头一面不是全金属么,真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u口公插头一面不是全金属么,真不会短路?

估计公口没有金属外壳那种吧,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u口公插头一面不是全金属么,真不会短路?

中间挡片上下都留有距离,不会短路。

网友:
谢谢分享。用料很实在。。。

网友:
正反插接口应该有特殊保护电路,检测到金属短接切断回路。

网友:
支持的协议还不少呢

网友:
没下手。。。想找几个小体积1A的做平衡充。。。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能买到支持VIVO的快充,家里所有的快充插上去都是5V2A

大部分vivo的手机都支持自家的闪充和QC2.0的5V 9V输出,我的iqoo neo5就是这样,使用QC3.0或者QC2.0的充电头进行充电,需要大概1-2分钟后才能正确握手QC2.0的9V挡位,我实测是超过2A的,不知道其他型号的手机怎么样

网友:
能把A口设计成正反插的人也是个人才的,可惜没成为国际标准,没流行起来,现在是type-C当道了

网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挡片上下都留有距离,不会短路。

原来是这样,大概和苹果的数据线小插头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