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车载充电器,电流虚标

楼主(2021-06-15):
标注4.8A,实际带载最大2.4A
这个至少电压显示是真的,
没有保险,凑合可以用。

网友A:
这玩意安全吗?我怎么觉得这种充电器要是坏了电瓶电压会直通手机,搞不好会把手机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安全吗?我怎么觉得这种充电器要是坏了电瓶电压会直通手机,搞不好会把手机烧坏 ...

支持高压快充的手机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安全吗?我怎么觉得这种充电器要是坏了电瓶电压会直通手机,搞不好会把手机烧坏 ...

这方案的充电器我炸过一个,他不会直通,但是会把输入端短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案的充电器我炸过一个,他不会直通,但是会把输入端短路掉。。。。。。 ...

那挺好,起码保护了手机,不然把手机烧坏就亏大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吃灰

网友:
1元买的车充
我在一元购里买的和你这个基本一样
就是因为看上这个小巧的电压表头才买的,准备留着DIY用。

网友:
这个还可以的,2.4A的电流也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