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卡簧钳天猫卖家说没有!

楼主(2021-06-15):
如图,这种卡簧拆卸工具

一个卖二十多种卡簧拆卸钳子
天猫商城卖家她没有,我感觉很普通
大家拆这种卡簧,有何高见?
此为Braava380拖地机轮子卡簧

网友A:
好点的散热风扇都是用这种卡簧,我把镊子改造了一下,直接用镊子拆的。,改造成了外八

网友B:
我用的是尖头剪子,尽量是,电磨小心翼翼加工下头部,伸入卡簧缺口,往外用力即可拆开,折叠剪子和弹簧剪子无法往外受力。

网友:
拿个小剪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就是用最普通的卡簧钳吗

网友:
淘宝卖家是卖酸嘢的。

网友:
细细的尖嘴钳就可以搞定

网友C:
卡簧位置也不特殊,随便拿个两用钳就能卸装,不是大批量生产与维修,没必要买个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散热风扇都是用这种卡簧,我把镊子改造了一下,直接用镊子拆的。,改造成了外八 ...

最好分享一下你的改造照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簧位置也不特殊,随便拿个两用钳就能卸装,不是大批量生产与维修,没必要买个专用的吧? ...

我确实是
好几年才会拆一次
我自己认为,这种就行

卖家说 不行
可能是不行的标准不同吧?

网友:
是不是因为太小了,太小了卡簧前就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散热风扇都是用这种卡簧,我把镊子改造了一下,直接用镊子拆的。,改造成了外八 ...

我最终拍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尖头剪子,尽量是,电磨小心翼翼加工下头部,伸入卡簧缺口,往外用力即可拆开,折叠剪子和弹簧剪子 ...

谢谢详实的解答
参考你的思路
我最终拍了它
外卡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详实的解答
参考你的思路
我最终拍了它

这个也拆不了 太小了   拿小的开口起子和镊子可以     不过你的后面直的这个可以用于电源开壳

网友:
人家懒得跟你说而已,就那么多种,没挑到合适的就是没有嘛

网友D:
这种卡簧太小,电机轴上的,我也想买一个,有几个电机需要拆,钳子特别难找,有也很贵……不舍得。

网友E:
上面力箭的就不错挺细,之前的太粗我都把头子硬磨到1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力箭的就不错挺细,之前的太粗我都把头子硬磨到1mm

对呀,1.3毫米
我也感觉够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卡簧太小,电机轴上的,我也想买一个,有几个电机需要拆,钳子特别难找,有也很贵……不舍得。

...

极其重视你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卡簧太小,电机轴上的,我也想买一个,有几个电机需要拆,钳子特别难找,有也很贵……不舍得。

...

是的
换上去的全新电机
都没有,你这把钳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