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傻大憨粗的点焊机

楼主(2021-06-15):
以前用个环形变压器做了一个碳阻焊,用来焊接冰箱的铜管。
次级用的是7平方的铜线4根并绕。输出7点4伏。
最近玩18650,需要点焊,就把这个碳阻焊翻出来,重绕一下,增加个3点6伏的输出。

看看这环牛够牛吧?旁边的钳子都显得小了。

4根7平方铜线并绕。
引出3点6伏,用7平方紫铜线做焊针。
找来镍片。是0.1的。竟然焊不住。没力气呀。
咱变压器够大,初级次级铜线够粗。
那就是输出线不行呗。
这输出线大约7平方多股线。一根不行,那咱再加一根。

用两根并上。再接好焊针。

这下够劲了。
焊好镍片,手扯不掉。
用钳子撕下来,镍片撕裂开了,焊点也没开。
中。就这样了。

再把粗制滥造的碳阻焊钳接好,接在7.4伏的输出接口。
行。
点焊机加碳阻焊机出炉。

楼主:
再把更加粗制滥造的点焊机控制板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是一个维修论坛的师傅设计的电路。
工艺太丑了。
有点不好意思发。

原理图一并奉上。

这个控制板只控制时间。不能控制电流。
改变那个22uf电容大小即可改变焊接时间。
这个电路简单实用。
完全可以取代那个几十块钱的时间控制器。

网友A:
中,中,这个不赖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用碳棒做电极,用铜棒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中,这个不赖

谢谢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用碳棒做电极,用铜棒不行吗

铜棒是点焊机用的。
碳棒是碳阻焊用的。
这环牛上面我还绕了7平方单股的一组次级,有15伏 31伏 49伏三组电压输出。
那个15伏上面将来也要接个碳棒,做碳火花焊接。用来焊接电动机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棒是点焊机用的。
碳棒是碳阻焊用的。
这环牛上面我还绕了7平方单股的一组次级,有15伏 31伏 49伏三组 ...

碳阻焊是不是利用碳棒发热来焊接的?但我看其他人的视频,好像整个碳棒并不发红,只有在碳棒和其他金属材料接触到地方才发红

网友C:
J2继电器可以省略掉,改无锁按键开关接电容位置。

网友:
拐带类 能了不轻咧

网友:
一牛两用,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J2继电器可以省略掉,改无锁按键开关接电容位置。

那就没法定时了。
电容的容量决定导通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没法定时了。
电容的容量决定导通时间。

又不是让你把电容去掉,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唉算了!

网友:
感觉次级细了点

网友D:
J2继电器的确可以去掉,把脚踏微动换成有常开常闭触点的即可

网友E:
这大个的环牛确实挺牛,需要好好利用一下,还可以做成可调电源+白光烙铁+点焊机+谈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J2继电器的确可以去掉,把脚踏微动换成有常开常闭触点的即可

那就是用脚踩下的时间长短,来控制焊接时间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大个的环牛确实挺牛,需要好好利用一下,还可以做成可调电源+白光烙铁+点焊机+谈阻焊…… ...

用它来做可调电源那就太牛了。这头牛是10kw稳压器上拆下来的。做可调,随随便便出个50v100A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J2继电器的确可以去掉,把脚踏微动换成有常开常闭触点的即可

确实。脚踏开关里面放个电饭煲开关即可。
用个常闭触点给电容充电。脚踏下时候,电容放电使J1导通。放电结束,J 1断开。
果然高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让你把电容去掉,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唉算了!

明白了。用这个开关就好,确实可以去掉J2.
论坛里果然高手多。

网友:
前几年也花了几百了2捆铜线和大电容和整流桥自己绕了一个环牛作为直流电源,花了时间精力不说,笨重得很。现在服务器电源这么轻便、便宜,肠子都悔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