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佳能K30352打印机24V~0.6A电源

楼主(2021-06-15):
这个电源是在一个摔碎佳能打复印机里拆的,泰国生产。外壳就一颗螺丝,但是是外六角螺丝,卧槽直接电钻打通,还能用没报废,关键还能带动T12烙铁,而且功率可以达到60瓦,一个24V0.6A电源跑到60瓦,比现在虚标2A 3A 强多了。

网友A:
就这能跑到6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能跑到60瓦

请看我用功率表测量功率

网友B:
用功率计测的功率吗?就那ic能跑60W?

楼主:
要是不上点干货,你们是不会相信的。看好了T12放水了。最大功率6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功率计测的功率吗?就那ic能跑60W?

请看下图

网友:
好象也有这种电源,回头看看

网友C:
你用了多长时间,我有个类似了,一小时后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了多长时间,我有个类似了,一小时后挂了,

多久没多久,关键是它能跑到60瓦。

网友:
电压肯定被拉低了啊

网友D:
60瓦应该是峰值功率,长时间会过热保护,或者烧电源芯片和开关变压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瓦应该是峰值功率,长时间会过热保护,或者烧电源芯片和开关变压器等。 ...

一个0.6A能跑出2.5A功率,翻了四倍,已经很牛逼。让现在3A跑出12A的功率,估计没有哪个电源可以做到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0.6A能跑出2.5A功率,翻了四倍,已经很牛逼。让现在3A跑出12A的功率,估计没有哪个电源可以做到的吧 ...

输出整流也就是D20的贴片肖特基,看大小额定也就是1A。只能说这个电源PWM IC额定功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输出整流也就是D20的贴片肖特基,看大小额定也就是1A。只能说这个电源PWM IC额定功率高。 ...

不大可能用1A的肖特基,看两端都有大坨焊锡和铜箔散热,估计用的3-5A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用功率表测量功率

看到图了,这样太厉害了吧,感觉很容易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大可能用1A的肖特基,看两端都有大坨焊锡和铜箔散热,估计用的3-5A的管子。 ...

看这管子的大小,觉得不可能是3A甚至以上,对比8脚电源IC引脚就发现整流管很小,再加上本身一个0.6A电流的电源用3A的整流管可不是厂家抠门的作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管子的大小,觉得不可能是3A甚至以上,对比8脚电源IC引脚就发现整流管很小,再加上本身一个0.6A电流 ...

抠门归抠门,一般正规厂商用的整流管是额定工作电流的三倍左右,这个用2-3A都正常,建议楼主发管子型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