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盒子x99 瑞芯微rk3399盒子4+64的卡开机画面,等大神。

楼主(2021-06-15):
点了一下su开头超级用户什么的应用,还可以看电视,然后关机,开机后就一直是卡开机动画,是循环播放动画,按网上的恢复出厂教程也不行,能进入引导项,但是不能选择和确定,按恢复键可以选择,但是不能确定。进入引导项,蓝牙遥控器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求大神搭救!!!引导项是翻译过来的,不是系统汉化的。

网友:
插键盘鼠标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插个键盘应该可以确定,不过这个能恢复的希望不大,一般都是掉系统或者FLASH损坏,先恢复下试试吧,不行就找同芯片的ROM刷,很多都通用的

网友(2022-04-30):
x99盒子rk3399有啥好担心的,系统随便刷。瑞芯微的主控随便刷机,永不刷死。除非处理器坏!

网友A:
X6II海思芯片的刷机后开机LOGO不进系统,有得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II海思芯片的刷机后开机LOGO不进系统,有得救吗?

海思刷机不好玩

网友(2023-05-19):
重新刷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