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adata sp900开卡校验不通过

楼主(2021-06-15):
ssd基本信息:
型号:外壳 premier pro sp900 128Gb
          板上标签 ASP900S7-128GM
主控:2241VB4
闪存:丝印 ADATA 60075959 5301472666  正反面总共8片

          SF ID检测工具结果 MT29F256G08CEECB

写入31033和31027均校验失败
sudo ./SF_Genesis -PROCESS_SSD 2:0:0:0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6.123456.driveconfig  123456 www_123 log=/home/jack/tmp/adata.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06/15/2021 22:32:49]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0:0:0
                      argv[3]: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6.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23456
                      argv[6]: www_123
                      argv[7]: log=/home/jack/tmp/adata.log
                     ~~~~~~~~~~~~~~~~~~~~~~~~~~~~~~~~~~~~~~~~~~~~~~~~~~~~~~~~~~~~~

[Tue 06/15/2021 22:32:49]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2:0:0:0'
[Tue 06/15/2021 22:32:54]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2:0:0:0'
[Tue 06/15/2021 22:32:59]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06/15/2021 22:32:59]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06/15/2021 22:33:04]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2: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06/15/2021 22:33:04]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6.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6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ue 06/15/2021 22:33:0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6/15/2021 22:33:04]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Tue 06/15/2021 22:33:0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Tue 06/15/2021 22:33:07] - file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6.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06/15/2021 22:33:1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06/15/2021 22:33:1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ue 06/15/2021 22:33:1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6.123456.driveconfig
[Tue 06/15/2021 22:33:1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1026)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6.123456.driveconfig
[Tue 06/15/2021 22:33:1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06/15/2021 22:33:1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Tue 06/15/2021 22:33: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Tue 06/15/2021 22:33:1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1026_fw_cl_mlc_MIC_128Gb_MT29F128G08CBCAB_1Q_2C_1D_S_PP_R02631_s512.vic
[Tue 06/15/2021 22:33:1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Tue 06/15/2021 22:33: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Tue 06/15/2021 22:33:1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1026_mf_mlc_MIC_128Gb_MT29F128G08CBCAB_1Q_2C_1D_S_PP_R02631_s512.vic
[Tue 06/15/2021 22:33:1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06/15/2021 22:33:1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ue 06/15/2021 22:33:16]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ue 06/15/2021 22:33:2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6/15/2021 22:33:21]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582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ue 06/15/2021 22:33:21]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ue 06/15/2021 22:33:23]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ue 06/15/2021 22:33:24]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ue 06/15/2021 22:33:25]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8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

[Tue 06/15/2021 22:33:2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06/15/2021 22:33:25] - Exiting...
[Tue 06/15/2021 22:33:2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jack@localhost SF_Genesis-v1.7.2.01020130925]$ sudo ./SF_Genesis -PROCESS_SSD 2:0:0:0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7.123456.driveconfig  123456 www_123 log=/home/jack/tmp/adata.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06/15/2021 22:33:39]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0:0:0
                      argv[3]: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jack/tmp/mpt/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27.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23456
                      argv[6]: www_123
                      argv[7]: log=/home/jack/tmp/adata.log
                     ~~~~~~~~~~~~~~~~~~~~~~~~~~~~~~~~~~~~~~~~~~~~~~~~~~~~~~~~~~~~~

请问是配置文件错误还是闪存坏了,测试短接跳线一端接地,一端为2.8V,不是应该3.3V吗,供电电路有问题?我是接到电脑主板上开卡的。

网友:
2.8是正常的把

网友:
威刚一般都是CBCAB或者CECAB/你最好上个板子图

楼主:
写入intel的闪存配置可以,小文件可以存入,装系统出错,各种报错

网友:
16G的TSOP不是CFAAB就是CCME2

网友:
这个我开过,有空查个id,好像闪存跟我的一样的
好家伙,短接方法牛X

网友A(2025-03-08):
我也有一个asp900 128G,同样的主控:2241VB4,颗粒印字ADATA 60075959 5301472666  正反面总共8片!ID是31026吗?开卡失败了好几次了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asp900 128G,同样的主控:2241VB4,颗粒印字ADATA 60075959 5301472666  正反面总共8片!ID是31 ...

前几天又掉盘了,还好存的都是AV  ,  同样的颗粒, 开卡id: 28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