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船通电后自己转 老师请指点

楼主(2021-06-15):
遥控船通电后操作遥控不动作  有过一次紧贴着天线操作运转了,之后再也不转了

排除了遥控器故障,试着检测三极管,有异常,把接收模块的三极管全都换了,通电还没操作遥控自己就转,各三极管发烫,突然有个三极管有一点冒烟,赶紧断电,再点动通电还是转,不敢长通电怕给三极管烧了,这是主控芯片RX-2B故障了吗?电路板所有电阻都测量,有2个2.5兆欧的电阻测量1.7兆欧,可能是因为在电路中串并着,判断电阻无故障。原电池是7.2伏的镍铬,因为容量小换成了2串18650达到8.4v。老师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造孽啊!电压变动这么大。

网友:
感觉不是电压问题,7.2v镍镉镍氢充满也有将近8v。
你应该把电路图描出来,再慢慢研究。单面板,不复杂。

网友:
RX-2B为与TX-2B配套的遥控接收电路。它采用16脚双列直插式塑封装,其引脚排列如图所示,遥控发射电路发射的带有编码信息的射频信号,经射频接收电路接收并解调后,还原成相应的编码信号,该信号被由RX-2B的、脚及、①脚内部反相器及相应的外围电路组成的反相放大器放大后,被送人RX-2B的编码信号输人端③脚,经内部译码后,将在输出端OUT1~OUT5(6、7、10、11、12脚)分别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④、⑤脚外接的Rosc,其阻值必须与发射电路TX-2B的、脚外接的Rosc相同,否则,接收电路RX-2B内部基准频率与发射电路TX-2B内部基准频率不一致时,接收电路RX-2B无法解调出相应的编码信号。利用6、7、10、11、12脚输出的高电平控制信号,辅以相应的控制电路,可方便地实现对相应电路的开关控制。
检查输出的电平是不是一直高,或后级的H桥电路是否有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