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高精度电阻识别心得

楼主(2021-06-15):
    年后整理挑拣了不少贴片电阻,对4位数高精度电阻的认识又加深了,

    比如,2720就是272欧,2000就是200欧,2R00,就是2欧,

    71R0就是71欧,75R5就是75欧5,4991就是499x1个0,也就是4990=4.99K,

    1501就是150后边加1个0也就是1.5k。2372,2002就是237后边加2个0,

    200后边加2个0,也分别为2万和2万3千七百,转换成K就是砍掉末尾3个0,分别为20K和23.7K,

    至于1753那就是175后边加000,直接砍掉000,就是175K,

    至于更大的,2454就是245后边加4个圈,0000砍掉000还有个0,

    也就是2450K,再砍3个0,就是2.45M。以此类推,

    这是经过万用表论证的,有黑色的和浅蓝色底的,浅蓝色底的显得比较规矩,

    字清楚,基本上后边一位是4就不容易了,基本上没见到5的,

    浅蓝色底的还有特殊型号的,有数字,有特殊字体或者如这样的17上下俩小圈中间断开,

    再就是4可能是印刷错误,这样的实在没法,只能重新测,实测1784(0)K,也就是1.78M

    倒是3位数的,105,335,225,106都常见可惜大阻值的不多,

    下一步,欧级的也快满了,10K级别的也一多半了,

    这年后这段时间,没少折腾,分拣出不少了。2021年2月22日18:53:25

分享到: QQ好友和群

网友A:
这个赞,需要再学习!

网友B:
那个1784有点面熟,好像看到过它兄弟1782,开关电源取样电阻。

网友C:
老哥晚上好!
要升级一下相机了。。。

网友:
细分的不错。

 人生的盲合。

网友:
那个P没见过,
一个P值10万阿哈哈

网友:
装小电阻那个是有点历史的硬盘壳吧

网友:
蓝色,是低温飘的啊,买的话,也贵很多

网友:
第四位是表示钱三位后面有几个零    还有  用39x  10c 什么的这样数字加字母的 精密电阻(这个我不会 大神补充 最好是上个规格表)

网友:
老哥總結好,我跟着學習,以後看到貼片電阻,不那麼蒙圈了。

网友:
感谢分享,知识有积累了一点

网友:
我是搞一个10×10的医院用的真空采血管底座,泡沫的,容积不大,横编号1-0,竖编号1-0,根据大小丢入。比如474放到第四行第四列……

网友:
现在有的标10C、10D的,楼主认识么

网友:
衡版真闲啊,混豆捡豆的事儿估计没少干…

网友:
我认为这些贴片的还是在料板上长着好,用的时候现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赞,需要再学习!

哈哈哈,这些高精度电阻还是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784有点面熟,好像看到过它兄弟1782,开关电源取样电阻。

这基本上在48V以下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晚上好!
要升级一下相机了。。。

只是单手操作手机没对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