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直卡在这个Download MP Package FW界面上

楼主(2021-06-16):
那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是那个调错,本人刚学的小白一个。
120G固态,SM2258XT

网友:
工具错了,要用2258xt的工具

网友:
应该是工具不对

网友A:
工具问题。你这是58h的工具,然而主控是58xt。

你应该找58xt的工具,并且要看颗粒是什么制程的,要找对应的工具。

网友B: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

不行呢,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问题。你这是58h的工具,然而主控是58xt。

你应该找58xt的工具,并且要看颗粒是什么制程的,要找对应 ...

帮我看一下用什么版本工具,谢谢,,芯片两个一样的

网友C:
开卡也靠运气,同样一块盘,有时候还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也靠运气,同样一块盘,有时候还开不过。。。

在网上叫别人帮我开了,无语,高手就是不一样,一下搞定了,还是我们找不到固件。固件去那找的, 我看他们用一个软件搜一下颗粒型号就知道用那个固件的,大神知道是什么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