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平板一直显示耳机状态,请教如何修?

楼主(2021-06-16):
华为平板做的真是差,没进过水没插过耳机突然就显示耳机状态没有外放声音了(闹钟时喇叭有声音),请教论坛大神们,去掉耳机孔可以取消耳机状态吗?恢复出厂设置,不是系统问题就是耳机孔问题,什么wd40都试过了

网友:
拍个耳机状态图片哇!

网友A:
检查下耳机插孔里面有个弹片

网友B:
一个是耳机插口受潮,或者弹片接触不好,用电吹风去潮,再用有线耳机连续插拔试试可不可以解除

网友:
耳机孔,没有任何怀疑。

网友:
应该有异物捅过耳机孔,导致弹片不复位

网友:
换个耳机孔或者直接短路掉弹片不用耳机了,反正也很少用。

网友C:
耳机孔换了完事

网友:
耳机座的弹片,看是高电平(一般是2.8V)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用镊子对地看一下,如果是低,找到2.8V搭上去试,就知道了。然后更换或是长期保持某个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大可能是充电口问题,百分之九十九是人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耳机插口受潮,或者弹片接触不好,用电吹风去潮,再用有线耳机连续插拔试试可不可以解除 ...

插拔太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耳机插孔里面有个弹片

怎么检查呢?眼镜看看就完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可能是充电口问题,百分之九十九是人为故障

耳机问题和充电口有关系吗?都是独立的呀

网友E:
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吧,华为手机、平板的耳机座设计的和以前随声听那种还不一样,随身听上的耳机座负极有两个弹片,不管插进去的东西是不是耳机插头,只要两个弹片搭载一起了,随声听就会认为插入的是耳机,把声音切过去了
手机、平板的耳机孔是靠识别负极和麦克风正极端的电阻阻值,来判断是不是插入了耳机,
我之前尝试过,即便是空插头或者4极的对录线,后面没有接任何东西,插上手机或者平板上也不会出现耳机符号

所以楼主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4极插头,插上平板,再用万用表测测后面公用的地线(负极)和麦克风正极是不是出于导通的状态
如果是,可以把座子拆下来再测测,座子上测这两个地方还是导通的,那就简单了,换一个座子即可。如果在主板上相应焊盘,它们还是导通的,就是主板有问题,检查一下耳机孔外围线路的元件应该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孔换了完事

耳机插座买个十几块,那直接剪掉耳机孔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吧,华为手机、平板的耳机座设计的和以前随声听那种还不一样,随身听上的耳机座负极有两 ...

你这个回答真是目前最靠谱的方法,现在2点赶紧起来搞下,天亮了就热了,什么都不想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孔换了完事

没有耳机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回答真是目前最靠谱的方法,现在2点赶紧起来搞下,天亮了就热了,什么都不想动了 ...

我之前一部手机遇到过跟你的平板相同的问题,但症状是相反的,我的是因为重摔了一次,插任何耳机没有符号出来,还是外放,最后查了一圈,耳机孔附近一颗电感掉了,而且零件还掉在手机里面,焊回去就正常了。那张插头的图我是另外在论坛找的,上面标注的箭头忘了擦掉,还是以文字描述为主吧,插上平板,测量那地线和麦克风这两个点先看看。

网友(2024-02-22):
还是耳机孔受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