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 BK650CH UPS发疯的开关机修复

楼主(2021-06-16):
昨晚凌晨5点多,被一阵滴滴声吵醒了。发现是UPS自己在那疯狂的开关机。还好当时就路由器和光猫。要不然损失大了。

检查发现竟然是开关机按钮在作祟

网友A:
换个按键就好了、?
指数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按键就好了、?
指数不定

是的,就是这个小开关的原因。我当时也没想到。还以为是单片机坏了呢。好一顿查,就是查不出原因。测量按钮两端电压时候发现波动异常。所以抱着试试的态度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B:
开关漏电了吗

楼主(2022-03-13):
引用 网友B:
开关漏电了吗

是的,开关内部漏电,UPS认为开关导通所以一直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