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探讨一下某品牌led 筒灯是否设计出问题了

楼主(2021-06-16):
这是一款品牌筒灯  用的2835 led芯片 共用21个 每7个并联  再分3组串联成一个总的  我感觉配的驱动器是不是些问题,或者线路板有问题,感觉如果7个串联,再分3组并联是不是好些呢,欢迎大家给些指导!谢谢!

网友:
反正功率是一样的,效率也差不多了多少,

但我觉得输出电压低的话,可能是隔离电源,这样比较省铜线。

要是非隔离电源的话,我估计肯定21个全串联.

网友A:
如果7个串联,再分3组并联,只要有一颗灯珠挂掉,那亮度下降33.3%

网友:
串联多了坏了一个那这一串上的都不亮,这样亮度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个串联,再分3组并联,只要有一颗灯珠挂掉,那亮度下降33.3%

我怕led灯珠电压太高  会不会烧灯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个串联,再分3组并联,只要有一颗灯珠挂掉,那亮度下降33.3%

主要是考虑灯珠电压问题  我怕led灯珠电压太高  会不会烧灯珠啊

网友:
这样可靠性更好

网友:
看驱动应该是7串3并或10串3并。

网友:
高什么啊有些东西真不能自己乱猜. 懂LED驱动的都知道是电流恒流,  电压是自动调整输出的. 真要电压不对要么芯片自动保护打嗝 或者 干脆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