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生存之道拆修国产高压数字电源~汉晟普源HSPY-1000-005

楼主(2021-06-16):
佩服中国人的生存,利用贴片技术把如此高压的电源做到这等体积,最近修一台国产数字1000V/50MA的高压电源开机烧保险,拆开并拍照,其中查出二个开关管47N60C3损坏短路,更换后正常。这种其不起眼的电源用起来还是相当方便的,每一位数独立调节体现出数字电路的优越性。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做什么用途?

网友:
他家电源很容易坏,我这还有4个坏的没发回去修呢

网友A:
1000伏50毫安?这电压太危险了,用来测绝缘的?或者测试高压硅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伏50毫安?这电压太危险了,用来测绝缘的?或者测试高压硅堆什么的!!! ...

测个450v电容,就用到了

网友:
0-999伏可调0到500毫安可调,还是比较牛B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高电压可调电源,可以测试微风扇线圈质量,好的漆包线耐压余量大不会击穿。每位独立调节不错,网上USB升降压可调电源完全可以做到,我买过15瓦USB可调电源拨轮开关版本,发现调节太慢,又买了3瓦小功率版本,长按加速调节,比之前15瓦改进些。早期15瓦USB可调电源多圈电阻版本调节速度快,缺点碳膜磨损后需要换。

网友:
谢谢分享。。。。高压侧与初级物理和电气隔离,贴片元件又何妨?

网友:
我有个300V 1A的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路开关电源

网友:
才50瓦,,,,,修过最大电压的一个是20KV,,100ma的

网友:
w哦有个36V的,编码器不好用,转快了不行

网友:
0~999v可调,有熟悉方案的大佬来解答下调节的原理吗

网友:
这个厉害了,就是中间帽子应该绿色的吧。。。

可以测直流耐压和手机充电头启动电压。。。

不过比较危险,个人不建议购买的,要相关证件和使用环境。。。

网友B:
很一般,功率就50W,电压才1000V;就这块头了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B:
很一般,功率就50W,电压才1000V;就这块头了

他家有1000V500mA的,还有1500V500mA的,就是比较贵

网友(2024-12-11):
你好,有没有这款电源图纸?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