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老牌电蚊拍,发现做工其实挺差劲的

楼主(2021-06-16):
上次买的鼎能电蚊拍突然熄火了,坑爹购买了个老牌雅格电蚊拍,发现做工其实挺差劲的,14500的小号锂电,连体保护板都没有,而且是直接用铅酸电池外壳改的,非常失望,做工还不如鼎能的!

网友:
现在的商家对锂电都是一种理念,小心点充,放电随你干

网友:
这有啥问题啊。原来的模具难道就废掉吗?说不定还有上万件塑料件堆库存呢。不用掉也是浪费。电路板用料是不咋的

网友A:
做工不是问题,反正元件都是便宜货,用玻璃纤维板就足够了,至少不容易打火

便宜的电蚊拍锂电池质量太差,基本都是拆机品,循环的差不多了

我把铅酸蓄电池改装成3AAA的,用了4年还有电,电蚊拍正常使用

网友:
有一个生产电脑主板品牌的大厂也出了锂电池电蚊拍我买了两把电力是我目前所用过最强劲的。

网友B:
顺便问一下,这个铅酸蓄电池能否直接用18650替代?不需要充电保护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这个铅酸蓄电池能否直接用18650替代?不需要充电保护可以吗? ...

看到有个431,充电电压能限制应该没问题,放电就完全没保护了!

网友:
大国风范,能包你用一年就行,一年后换新的,不然模具费都整不回来。

网友C:
换个软包带保护板的电池就行了,我之前铅酸的改软包锂电,
用了航模淘汰的动力电池,充电改的4057小板,用了2年鼓包了
最近准备换个电池

网友:
想要用长久就不要贪小便宜,前年买了个装18650电池的,用到今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是问题,反正元件都是便宜货,用玻璃纤维板就足够了,至少不容易打火

便宜的电蚊拍锂电池质量太差, ...

你意思是可以直接用干电池替换铅酸的吗?

网友:
价格低就不能要求太多了,本身锂电池都是硬生生加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软包带保护板的电池就行了,我之前铅酸的改软包锂电,
用了航模淘汰的动力电池,充电改的4057小板,用 ...

航模电池最好负载放电到3点7伏单体电压,网上看有的无人机智能保护板,5到10天后启动均衡负载,放到出厂电压停止,减缓锂电池鼓包。

网友:
看到标题,我就立即想到了雅格,果然……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雅格开始还行吧,无奈后面追兵太多 , 越做越便宜,只能越做越差了
主要问题还是技术含量太低太低,太容易模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可以直接用干电池替换铅酸的吗?

铅酸电池2.4V,用两节AA没问题,升压芯片耐受电压一般都在5V,我用了3AAA

网友:
简单粗暴,换锂电加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拆掉220V插头,露出充电板能插充电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