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池鼓包,Dell xps 9550笔记本拆解

楼主(2021-06-16):
要拆这电脑,主要是电池鼓包了,使用快五年了。
一圈六角螺丝,中间盖板下两颗螺丝。

拆开后内部全貌

风扇之前清理过,还算干净

电池鼓包,把触摸板都顶起了。

电池是56wh的。

无线网卡是killer 1535,双天线,最高866Mb/s

这附近的一个螺丝柱被摔裂了,这次打算也用胶粘下
清灰,一边刷一边用吸尘器吸。

带两个内存插槽,只插了根8GB的。

固态硬盘不是原厂随机的,原厂的是一根32GB,跟机械硬盘组合当缓存的。机器一到手就换了三星的M.2接口的120GBm SSD,当时买了后不久三星就起火,闪存全面疯涨

机器双风扇,i5 CPU,960M显卡,ssd+机械 双硬盘位
大概就这些东西。拆掉电池,粘好螺丝柱,清下灰。
电池,淘宝上大概两百多。以后再说,一般也就插电用。

网友A:
涂个硅脂再

网友:
鼓包的是电池吗?

网友B:
粘裂开的螺丝柱,用哥俩好,还是什么胶比较好。

网友C:
我记得我拆的那台无线网卡那是三根线呢,无线网卡是 DW1830

网友:
这个型号没独立显卡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个硅脂再

还没这样拆过,怕拆废没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裂开的螺丝柱,用哥俩好,还是什么胶比较好。

我用的1块多的什么电焊胶,正好有这个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我拆的那台无线网卡那是三根线呢,无线网卡是 DW1830

天线多速率就高,不过得无线路由器支持

网友D:
很简单,用根针,轻轻点戳破,放气,
然后用胶带封住。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用根针,轻轻点戳破,放气,
然后用胶带封住。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啊~ ...

怕把电脑炸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换电芯应该便宜点吧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为了追求轻薄都用软包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