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个怎么驱野猫的问题

楼主(2021-06-16):
小区野猫太多,天天跳到坐垫上,一地毛,跳蚤多,经常咬的一个个包。某网找了半天没合适的,有个想法,12V电源升压,扯两根线放座垫上,碰到就放电,电到它不敢来,不知是否可行?谢谢

问题,升多高合适?

网友:
苍蝇拍带电那种

网友:
就怕自己哪天忘了一屁股上去电了自己一跳!

网友A:
不用多久电瓶就没电了,还有电到小朋友的话,恐怕你车都要报废,不过你可以考虑弄些猫不喜欢的气味香料香精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久电瓶就没电了,还有电到小朋友的话,恐怕你车都要报废,不过你可以考虑弄些猫不喜欢的气味香料香精 ...

这个方法可行,之前为狗屎头痛,后来用红花油洒了之后就不来拉了,花露水也可以。

网友:
被猫猫折腾的头疼中,同求,

网友:
养狗
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试试猫薄荷。

网友:
除非虐猫,否则没有好办法,虐猫办法有多种,只要有一起就能以儆效尤。

网友:
小区野猫确实比较头疼,我停地下车库的车子,有天打开引擎盖发现电瓶上一堆不知道啥动物的骨头

网友B:
猫薄荷这个东西,会让别的小区的猫都跑过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猫薄荷这个东西,会让别的小区的猫都跑过来玩。

把猫薄荷撒到别的小区呢??

网友:
我觉得可以弄个超声波发声的东西,猫耳朵对声音比较敏感,用个模块,只要一靠近就启动,或者搞一些气味也行,让猫别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371

网友:
整个捕猫笼,捉到后就远远的放生。越远越好永远回不来的那种远。

网友:
除了毒杀,没有好办法!

网友:
装个声光报警器,吓跑就是了……当然声音小点

网友:
地毯扔了就行了,猫就不来了

网友:
猫,狗是冤家,车上拴条狗,猫就不敢开了。

网友:
找城管让他们处理下,他们有专人处理流浪动物的

网友:
有了猫薄荷,远处的猫会不会跑来聚众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