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关于一芯u盘量产奇怪问题

楼主(2021-06-16):
到手价20左右 ,只为容量128g ,外观还算可以,速度就不指望了,用于存放操作系统维护安装盘等不重要数据存放。到手测试后和大家说的一样,有扩容现象,实际101G。上官网下载一芯工具重新量产,第一次高级格式化,一切正常恢复到正常容量101G.测试速度写4.5M/S ,读28M左右。
然后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分区一个CDROM分区量产。然后开始折腾之路...于是又开始第二次量产,本次量产失败报错4。
第三次量产,选择低级格式化,经过9小时左右漫长等待。。。换来61g容量。容量少太多不可忍受。
第四次量产,选择高级格式化,增加一个CDROM分区,再次量产失败报错4。
第五次量产,选择高级格式化,恢复到一个移动分区,再次量产失败报错4。
崩溃中。。。难道就搞坏了。。。
第六次量产,选择清空+原厂扫描,设一个移动分区,惊喜出现,2分钟量产完成。容量开了116G

问一下各位大侠,按我的理解清空+原厂扫描应该比低格还慢啊。希望大家给个解释,谢谢
现在跑数据完整性测试中...预计6小时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9
闪存识别码: 89D40C32AA00 - Intel(英特尔) PF29F01T2ALCQH1 - 1CE/单通道 [QLC-16K]

网友:
清空+原厂扫描,这不是高格么?怎么会比低格慢?

网友:
qlc 别费劲了,做个普通启动得了,指不定哪下就挂了

网友A:
选择清空+原厂扫描完了你测过速吗,我的开倒是能开,写入才1M这事没法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清空+原厂扫描完了你测过速吗,我的开倒是能开,写入才1M这事没法忍 ...

原厂扫描不行,数据检验通不过,后来两次重新低格容量只有61G了 ,速度写5m 读28M,已经返回换货。因为用了红包不到20元,就没申请退款了。

网友B(2021-10-25):
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垃圾盘啊。想量产,还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垃圾盘啊。想量产,还不成功。

估计你是方法或者工具不对,我撸了好几个,量产都成功了,写入约20M,读取约30M

网友(2023-07-10):
一芯的太辣鸡了我弄了N次 读写都太慢了

网友:
卧槽,QLC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2024-05-02):
说实话,主控很一般,但是量产是真的慢,慢得扣卡。

网友:
第六次,等于什么都没做,只是高格加原厂,当然快,坏块都不扫直接读原厂坏块表,有毛用,QLC就更不要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