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充电宝

楼主(2021-06-16):
话说上次捡的那个充电宝,我没见过,挂在论坛请教朋友们,也没人能认出它是谁。参考这里--
拆之前先问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587

真没想到我们万能的数码之家竟然也没人认识它,既然没人认识它,那就把它解剖了,看看它究竟是何方神圣。

7楼让我心凉半截,唉,又多了一个电子垃圾

上贴已经看过它的外观了,这贴直接拆

三颗螺丝很好拆

指示灯从这头到那头了

双色二极管卡着

一个电池插头,一个指示灯插头

这个电容安装得有特色啊

指示灯从卡子上取下

整个取下

准备拆锂电

这个胶好粘,很艰难的取下了

三无产品

开始的时候测试电池没电压,用论坛神器充一下,有电压了

电池取下后,拆板子

这接线柱磁石不吸,可能是铜的

壳上的端子是死的,注塑进去了

已经出现裂缝了

这边也有裂缝,但是还是很结实,晃不动

这两个端子才是充电输入处

芯片,这个没查出资料,但分析是充电管理芯片

这个管子查了一下是PNP管,可能是扩流用的吧

这个是升压芯片,升到5V,查资料是可调的,最高升到9V

换个充电法

用个转换板充电

有个转换板很方便

充电芯片最大充电电流是500MA

大概分析了一下电路板,粗略分了几个区。左边那个输出口坏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也分不清它是输入还是输出

分析后认为,这是一个景点或车站出租充电宝,输出是Micro USB口,得用专用线。充电输入端子可以叠在一起同时充电,这样对于经常租借时充电很方便。这个板子在静态下电流是0.35-0.36MA,比较费电,但是用在出租处,这点耗电不算什么。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壳子上那个螺丝孔,不是注塑进去的,是硬塞进去的,所以边缘裂了,注塑的是不可能裂的。

网友:
有点像餐厅等餐提醒器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餐厅的提醒器,但是一般都有声音和震动的,看电路板上也没有响应的零件,搞不懂!

网友:
快充时代了,拆个电池用用,其他的当配件吧。

网友:
商标那么大充电宝几个字,谁不认识了

楼主:
本来想改造一下,让它成为正常充电宝,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电池不是三无产品,上边有字,容量只有1600MAH,大失所望啊,个不小,容量才这么一点点。输出电流也才1A,没改造的欲望了。这东西,放着也占地方,要是装起来放着吧,它还有0.35MA的放电电流,放着也是把电跑光。又一个电子垃圾,还不舍得扔,毛病!

网友:
看用料还算可以的。

网友:
容量只有1600MAH,确实小了。

网友:
当个台灯底座不好吗~~~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