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qoo背夹充电宝

楼主(2021-06-16):
山寨货,三无产品电池,一次都充不满,充电的时候超级烫手。怕充出问题,3.7a充电电流。改成1.1a左右充电,温温的。

网友:
怎样调小充电电流的?

网友A:
苹果的设计比较好,先用背板的用完再用自带,还能延长手机电池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设计比较好,先用背板的用完再用自带,还能延长手机电池寿命

华为更高级,我的荣耀20一直插电源,会出现充电百分之80停止保护,其它Android需要root权限加电池管理应用也可以,像笔记本电脑充电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