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量产不成功Download MP Package FW,请教大神

楼主(2021-06-16):
开始后一直这样显示,请问这个是哪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网友B:
说你是菜鸟吧 你会用EasyTool、
说你是高手吧 58XT主控你用58H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

换成您说的那个版本,现在是这样的提示了,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你是菜鸟吧 你会用EasyTool、
说你是高手吧 58XT主控你用58H工具。。。

我小菜鸟,这是量产的第二块,之前的也没成功,卖给别人了,人家弄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

大师,我按你的方法,用的这个SM2258XT_IM3D_PKGQ0720A_FWQ0720B0 2C,C4,E5,32,AA,04成功了,请问您是怎么判断的需要这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我按你的方法,用的这个SM2258XT_IM3D_PKGQ0720A_FWQ0720B0 2C,C4,E5,32,AA,04成功了,请问您是怎 ...

看颗粒ID找固件

楼主:
看的哪些标识,能否截个图

楼主(2022-01-3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明是2258XT主控的/你用2258G/H的工具肯定不啊/换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版本 ...

大师,用了您 说的这个版本,容量变成了56G了,应该是256G的,还能弄回来吗

楼主:
我这块盘开成功后用了一段时间就无法格式化了,但是还能存文件 ,还有的时候突然不认盘了,这种盘应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