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空调能不能退换货?达不到标称的最低温度

楼主(2021-06-16):
不知道发在什么地方合适,借这个宝地问一下:

网上买台空调,像现在还不怎么热的天气,室外温度33度,把空调打到最低,开了一夜制冷也达不到最低温度,昨天试了一下最低20度。今天竟然测试最低21度。

根本达不到空调的说明参数标称。

请问空调能不能退换货?

网友:
能到20度,说明空调基本正常,也没有故障,退换货肯定不行。当然双方协商一致退换货的另外。

网友:
最低温度和很多因素有关, 例如面积, 高度,杂物多少,室内有没有热源,密闭好不好等等。
‘标示的最低温度都是在理想环境下的。 很难就此而退货。 其实二十,二十一度已经足够了。 我的空调都是调在25-26度。

网友:
温差有12度了还不够吗,

网友A:
我1.5变频空调开30度,室内温度26,1.25变频空调开30度室内温度27,一个晚上3度电左右,楼主还是去换一个吧

网友:
估计退不了   至少要承担运费    安装过了的很难退    卖家会说你的测试不规范

网友:
进出风口最大风量好像是低8度就是正常的。。。

空调设定温度就是个设定温度,汽车仪表盘还240公里呢,你见哪个汽车能跑240公里/h。。。

温度达不到,
1,检查房屋保温性
2,检查门窗是否漏风
3,检查空调制冷进出风口温度是不是到8度,风开到最大。
4,空调功率是不是足够,商店里大面积,你买1P肯定不够啊,买5P的。
5,屋子里有没有热源,什么服务器,电水壶,电饭煲,电冰箱。
6,室外机是否温度正常,空气足够流通(飘窗或者三面遮挡空调位可以考虑加钱斜着,或者竖过来安装,外部美化百叶可以考虑拆一半,或者手工调整成0~15度(原来45度),减小风阻。

网友:
有几个产品的物理参数没点水分啊,基本达不到指标。要退货你需要举证,要权威检测部门出具报告,麻烦着呢,你也不知道这些行业的潜规则。简单测一下出风口温度达标就不错了。当年买的某冷冻机厂组装的日立小凉伴零下7、8度热风呼呼,后来脑子一热全部美的,制冷还说得过,制热低于零度基本没用8.2A电流,加开电辅热增加9.5A,等于开两台质量好的,恶心吧

网友:
应该以出风口温度为准吧。就好像如果你把空调装室外,应该没有能够达到设定温度的。

网友B:
换肯定换 明明设置的 16度 为啥开咯那么长时间还20度,
家里装的明明200M 的宽带 百度网盘就200K左右 ,说明宽带速率不够找电信。
明明车上的表是到头250 你给我到200 就上不去了。说明被车企骗了得换车。
明明电动汽车买的时候标301公里,结果我这刚买了4年大热天的开着空调刚跑了120公里就没电了,剩下的路让我推吗?。差距太大了得找车企换车。
明明写的充电5分钟通话俩小时,刚打还没两局游戏,电话还没打就没电了,得找他们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5变频空调开30度,室内温度26,1.25变频空调开30度室内温度27,一个晚上3度电左右,楼主还是去换一个吧 ...

你这空调控温不准,也得换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1.5变频空调开30度,室内温度26,1.25变频空调开30度室内温度27,一个晚上3度电左右,楼主还是去换一个吧 ...

你好,你是什么型号的空调,一晚上3度电

网友:
这个很难退吧?有7天无理由的话可以试试。我家的卧室装的定频调27度基本上在25~27之间波动。再说也没必要设那么低的温度

网友:
能到21度不错了,某些小牌子的空调我见过27,8度都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是什么型号的空调,一晚上3度电

不同时期3台格力变频空调,都是设定28-30,室温恒定在25-26度,晚上盖毯子睡。排的水用5L的油壶装,天热差不多装满,天凉快装半壶

网友:
美的一晚一度电,退去

网友:
20-21℃太冷了吧,我一般都开到26℃。

网友:
这要看你房间大小,房间的隔热性能,房间的人员(或发热物体)多少。你不能以是否达到最最低温度为理由退货。你需要专业单位检测制冷量,在标准条件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多大空调多大房间,小空调装大房间,小马拉大车也到不了。房间密封保温怎么样,冷气一边吹一边泄露也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肯定换 明明设置的 16度 为啥开咯那么长时间还20度,
家里装的明明200M 的宽带 百度网盘就200K左右 ,说 ...

明明是谁?我觉得这空调要是退掉了买家没损失几百这卖家都是白混网上这么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