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容调速器?

楼主(2021-06-16):
一个被暴虐的电容调速开关,不知能匹配多大功率的负载?

网友:
估计最多300W。

网友:
吊扇,容抗调速器

网友:
电容的运行起来没噪音,

网友A:
吊扇就100w左右,没神马好研究的

网友:
我家的吊扇也是这样的调速器,转的时候会有很响的啪一下,触点打火的声音,我都不敢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扇就100w左右,没神马好研究的

以前是100左右,现在有更高的。

网友:
可以接其它定频电风扇调速,扩展更多静音档,微风扇永磁爪极电机无法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