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想买卧式的车载液压千斤顶,有没有大佬能推荐一下

楼主(2021-06-16):
整备质量分别为1.6t的suv和1.8t的轿车,suv上星期扎破胎用随车的螺纹千斤顶换了个备胎,太™累了,在tb逛了一下,2t版本轻便还便宜但是担心扛不住,2.5t-3t要12kg+,太重了感觉不方便,虽说用得不多,但是万一呢,我本想买立式的,但父亲非说卧式的方便,谁让车都是他老人家掏钱买的呢,尊重他的意见

网友A:
卧式的占地方,你可以搜下两节立式千斤顶,比红牛罐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式的占地方,你可以搜下两节立式千斤顶,比红牛罐稍大点,

立式的睡倒放置会不会漏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立式的睡倒放置会不会漏油

不会,卧式的也是立式的平放加连杆结构。刚忘记说,应该是三节(一节丝杠、两节液压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卧式的也是立式的平放加连杆结构。

淘宝看了两页,评论里都有漏油或者不会收回的评价,推荐个靠谱点的品牌,谢谢

网友:
这种,配合棘轮扳手。

这种,配合棘轮扳手。

网友B:
螺纹千斤顶,然后配个电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千斤顶,然后配个电动扳手

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网友:
一个电扳手。自己焊接一个转接头就可以用螺纹千斤顶了。好用的很。而且上轮胎螺丝也快得多。尤其是后备箱下的那种钢丝轮备胎实在是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纹千斤顶,然后配个电动扳手

不现实,除非你一直把电动扳手放车上,但是夏天车里的温度对电池很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现实,除非你一直把电动扳手放车上,但是夏天车里的温度对电池很不友好 ...

我觉得棘轮扳手就行,用起来应该不算费劲...

网友:
电动扳手我放车上好几年了。电池还好。半年或一年充一次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两页,评论里都有漏油或者不会收回的评价,推荐个靠谱点的品牌,谢谢 ...

我的MPV上用的就是这种两节液压伸缩式的,用起来方便,倒是方便,可以顶得很高,就是存在漏油的情况,有一次差点把我给坑死了,晚上一点多钟胎被扎了,给别人拉的一车货,重的要命,结果千斤顶的油漏的差不多了,顶又顶不起来,老板那边有催着发货,半路上搞的又掉了一包货。临时想了个办法,就用钳子,把那个放油的螺丝给拧出来,把车上的半瓶机油,从那个螺丝孔里灌进去,边灌边用手压液压杆,灌的差不多了,千斤顶勉强能够用,机油喷的到处都是,那叫一个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PV上用的就是这种两节液压伸缩式的,用起来方便,倒是方便,可以顶得很高,就是存在漏油的情况,有 ...

那还是不买液压的了,找个买个棘轮扳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不买液压的了,找个买个棘轮扳手吧

不排除我也买的是个水货,但是这种两节式的千斤顶优点也非常突出,就是能够顶得很高,如果能买到质量好一点,那么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
我就是买了个38元的雷力迅电动扳手放车里备用,配合21的套筒旋转丝杆千斤顶和拆装轮胎螺丝勉强可用,紧固后再手工紧固一下就行了,人轻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千斤顶,然后配个电动扳手

于我心有戚戚,电扳手加上原车的顶,再也不用摇了。卸轮胎螺丝也快。不用脚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两页,评论里都有漏油或者不会收回的评价,推荐个靠谱点的品牌,谢谢 ...

这真没啥品牌推荐,我以前开的130车就配的这种,到我交车时也用了好几年,没看见漏油,你要实在担心,就买机械的那种(以前北京切诺基标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螺纹千斤顶,然后配个电动扳手

电动扳手打随车的千斤顶,用不到几次,中间的螺杆就滑丝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前车之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扳手打随车的千斤顶,用不到几次,中间的螺杆就滑丝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前车之鉴 ...

那只能怪你随车的千斤顶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