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绿联读卡器如何改变存储卡的识别顺序?

楼主(2021-06-16):
读卡器的芯片是创惟的 GL3224,SD 与 TF 双卡双读,自己在电脑上试验,发现如果同时使用 SD 和 TF 卡时,电脑先识别 SD 卡,后识别 TF 卡,请问能否改变这个识别顺序,先识别 TF 卡?

网友:
插的时候先拔了sd卡

网友:
我觉得断开卡座所有线,然后飞线对调即可。

楼主:
我是在示波器上使用这个读卡器,示波器只认sd卡槽里面的卡,我只有一个sd卡,是数码像机专用的,tf卡倒是有好几个,能不能用刷读卡器固件的方法来改变识别顺序?

网友:
去搞个TF转SD的卡套,把TF插到SD位置上不就好了么?需要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