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拆个”远古“时期的软盘驱动器(SAMSUNG SFD-321B)

楼主(2021-06-16):
        软驱主要由盘片驱动系统、磁头定位系统、信号检测系统、数据读、写、抹电路系统四部分组成。
在控制电路的作用下,完成对软盘数据的读写。
   一、盘片驱动系统 盘片驱动系统由主轴电机、皮带轮、盘片托盘、主轴稳速电路组成。其作用是使盘片准确地在主轴中心定位并压紧,在主轴的带动下,以360RPM(转/分)的速度旋转。 主轴稳速电路类似于串联式稳压电源,由软驱适配卡上的“电机启动”信号MOTOR ON控制,输出直流电压给主轴电机,再从主轴伺服电机输出一个反映转速的反馈信号,送到比较器与标准电压进行比较,以调节主轴电机的转速。调整标准电压(即调整分压电阻),即可调整主轴电机的转速。
   二、磁头定位系统 磁头定位系统由步进电机、钢带、磁头小车、导轨等组成,其作用是将磁头定位在指定的磁道和扇区位置上,主要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的“步进脉冲”来实现。
  三、信号检测系统 为了保证软驱正确可靠地读写数据,采用了以下三种信号检测电路: 1.00道检测电路:用以检测磁头起始道的位置,有微动开关和光电传感器两种(目前绝大多数软驱均采用光电传感器)。当磁头小车回到00道位置时,产生“00道”信号TRACK-00,送给软驱适配卡,表示磁头已处于00道位置,不允许磁头继续向外移动。
  四、数据读、写、抹电路 数据读出电路主要由前置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放大器、微分鉴零限幅放大器及脉冲整形电路组成。 执行读操作时,选中的磁头绕组从软盘中感应出微小的电压(该电压代表软盘中存储的数据),是一个近似于正弦波的信号,经放大、滤波,整形后,输出脉宽为1ms的数据信号。数据写电路包括面选开关、写数据触发器、写驱动电路;抹电路由两个单稳延迟电路组成。

网友A:
这种驱动器力气往往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器力气往往很大。

是的,外转子的电机比内转子的电机在扭矩上有性能优势。

网友:
我还有两盒全新的软盘没拆封呢

网友:
装回去也报废了 读不了盘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

网友:
远古算不上吧,只能说比较老。毕竟是90后末期,00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外转子的电机比内转子的电机在扭矩上有性能优势。

电动自行车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算久,现在主板上还是有FDD接口的呀,另外还有USB接口的软驱,3.5寸的软驱并不落后,5.25的就有点历史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软驱内部

网友(2023-05-30):
电机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
原有4.5个,收拾房子都 扔了

网友:
老物件看起来就是精密

网友:
被时代遗弃的高科技产物

网友(2025-01-04):
现在想买1台软驱,不知某宝上的能不能用。

网友:
三星的产品算不上远古,棒子加入战斗的时代,已经是鬼子被制裁产业转移之后的事情咯

网友:
这个不算古,5寸的软盘也不古。
8寸的软盘才是远古。

网友(2025-04-17):
看样子,成本应该不低于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