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岛铁盒N400电脑电源拆解

楼主(2021-06-16):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半岛铁盒,怎么不叫半岛墓盒。还用假工频变压器加重,正品就这质量,这种货色应该没人会仿它。

网友:
50元装机必备

网友:
浓浓的*朝作风,奸商的一贯作风。

网友A:
爱国者又不是名牌,纠结它干啥

网友:
还可以了,PFC很可疑。

网友:
硬盘刽子手

网友:
pfc不会是水泥的吧

网友:
凡是这种带眼,轻薄的散热片一律都是山寨

网友:
50多块钱一个 大概额定180w左右!返修率还好

网友:
看到带洞的散热片电源直接扔掉为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国者又不是名牌,纠结它干啥

这根本跟爱国者没关系。

网友:
低价装机或者是机箱电源套装里的货色吧

网友:
够省的了,上赛扬CPU

网友:
假货成风,差不多都成这种货色了。

网友:
很多人不明白电源在电脑里的地位有多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