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今天修了个北电仪表T8小功率计

楼主(2021-06-16):
买了多年的仪表,前不久在修冰箱时终于用到了,监测了一个月后,再次用时发现用不了了,一插 上电就会闪,根本不能正常,今天拆开发现电源部分的一个CCB电容更换后正常

网友A:
同款,翻淘宝记录已买八九年了
看实际功率很方便,算是箱子里比较常用的工具

网友A:
用来监测电器用电情况和记录实时功率变化

用带功率功率计功能的智能插座吧

网友B:
都是这症状,我也换了一个别的牌子的。

网友C:
北电这牌子很多老鸟都有但是tb很少。销量也不行,名字现在还是什么海盗版。

北电的功率计有什么特殊加成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北电这牌子很多老鸟都有但是tb很少。销量也不行,名字现在还是什么海盗版。

北电的功率计有什么特殊加成么 ...

我也很纳闷,应该是搞过活动吧,就像前段时间的常新功率插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纳闷,应该是搞过活动吧,就像前段时间的常新功率插座一样

就是单纯便宜,当时其它牌子卖百元左右这个才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电这牌子很多老鸟都有但是tb很少。销量也不行,名字现在还是什么海盗版。

北电的功率计有什么特殊加成么 ...

你这样说我笑了,不明就里的人确实会感到纳闷,为啥时长看到,确实我也有一个,当时50买的,不过现在要是有那价格标得没法看了

网友:
上了一次车,4.8撸了一个,2020-12-10撸的,使用至今。这种电容降压的,电容容易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监测电器用电情况和记录实时功率变化

用带功率功率计功能的智能插座吧

我也有一个裴讯的DC插板,很不错,只是这个板现在涨价了,要不还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电这牌子很多老鸟都有但是tb很少。销量也不行,名字现在还是什么海盗版。

北电的功率计有什么特殊加成么 ...

加不加成不知道,这些都是很多年淘的了,可能现在有很多更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翻淘宝记录已买八九年了
看实际功率很方便,算是箱子里比较常用的工具

握个手,完全一样啊。确实很方便的,时间功率都有,算耗电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症状,我也换了一个别的牌子的。

可以自己修啊,反正就是拿 来练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来监测电器用电情况和记录实时功率变化

用带功率功率计功能的智能插座吧

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网友:
前两天买个商标是普彩,*宝上有很多样子一样不同商标的,没有背光都是22、3块钱,对比了电压基本准确,功率没法对比,插个2A充电头显示10.5W,测LED灯应该够用吧。。。我用了菜鸟红包减了10块钱。。。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买个斐讯的DC1刷个固件还可以用,带WIFI带USB带电量显示,远程控制,比这个好玩多了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C:
北电这牌子很多老鸟都有但是tb很少。销量也不行,名字现在还是什么海盗版。

北电的功率计有什么特殊加成么 ...

我有两个北电的功率插座,和这个不一样,第一代很大个子的,这么多年也没有拆开看过里面的模样,据说里面采用了和电力部门计量电表同样的结构和传感器,所以它测量的数据非常可信,测量结果和其它专业仪表对比确实还行,我记得当时大概是190元一个买的。

网友:
看来是北电的通病,我的也是同样的故障现象,换了电容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