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雷石KTV机顶盒精灵SP1000烧了

楼主(2021-06-16):
收破烂收来的,一起有个破烂屏,不像触摸屏,没拿。一个大功放,不是名牌,家里没地方放,也没拿。
旁边一个专家跟我说30元不值,真砖家,里面一个2T的硬盘你不知道?另一个开车的就知道,里面有硬盘,所以人家开车你特么电动车。
着急看葡萄牙,拿的可调压的电源,没看电压,19伏插上了,冒烟,,,,,气死我了,国足赢球了我都没缓过来。。。。。烧的好像是个三极管,写的A1sSM好像,背面有个A1sSH,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个点歌机呢?

网友A:
19v灌进硬盘,你硬盘废了

网友B:
机子不用修了 某鱼貌似就三四十块钱把 赶快先检查硬盘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不用修了 某鱼貌似就三四十块钱把 赶快先检查硬盘要紧

硬盘是EXT3格式,还要下软件才能读,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v灌进硬盘,你硬盘废了

你别这样(ಡωಡ) (ノಥ益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灌进硬盘,你硬盘废了

万能宝有卖硬盘主板的,刚修好一个一般高电压不会灌进固件里面,只要固件没坏还能修

网友:
这机顶盒很老了,没有联网更新歌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