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百度搜不到资料的对讲机,海王星P1对讲机

楼主(2021-06-16):
海王星P1对讲机,闲鱼买的,15一套包邮,3套打包才发货。
到手,发现灰尘多了些,其它还可以,能通话,能上中继。写频软件花了10元才得到正确可以使用那种。
标称8W,电池3200MA,拿手上轻轻的,小台,携带倒是方便。忍不住拆机看下。

铭牌写着8W,我觉得比较悬,我猜可能有3W不错了

按键按起来还可以

看起来,感觉比灵通6100 PLUS简单得多

喇叭那一面,还是挺简单的。

下图是灵通6100 Plus的照片,觉得差得不是那么一点点。有大神点评一下这个对讲机吗?

楼主:
让我想起了凯之声儿童对讲机,对这些电路不是很懂,等大神点评

网友:
板子还没一些BP机大呢……

网友:
这个跟去年那个10几块钱的天时达差不多吧?

网友:
就当玩具了呗,这个价钱还想要啥

网友A:
使用了BK4818对讲机全集成芯片,高频信号调制解调全部在单芯片内完成,片外只需配置控制用单片机和音频、高频功放便可以。
6100想要完成同样的功能就不一样了啊,不但需要单片机控制和音频、高频功放,还需要一堆分立电路完成调制解调,PLL频率合成器、VCO、31136解调等等,如需DTMF或语音加密还需要再加电路,所以电路复杂。
发射性能受制于这小鸡电源和高频功放线路,不可能超过2W,有效功率更低。接收效果一般般吧。此类小机效果大同小异,但像6100那种传统线路机,调试得当效果绝对比这全集成的好,但也有设计稀烂的效果还不如全集成机。最大好处是全集成便于批量生产且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BK4818对讲机全集成芯片,高频信号调制解调全部在单芯片内完成,片外只需配置控制用单片机和音频、高 ...

学习了,我也发现,这个P1,没有陶瓷滤波器跟晶体滤波器之类的东西。实际使用下来,发现有效通话距离很短,也就1-2公里而已。市区,500米这样。
好处是轻便小巧,放口袋就可以。

网友:
看似有点历史了

网友B:
现在的国产低端对讲机都是全集成芯片,连个滤波器都不舍得用,很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国产低端对讲机都是全集成芯片,连个滤波器都不舍得用,很容易受到干扰 ...

我发现,有时用别的对讲机,设置同样频率跟亚音时,它收不到信号。但是它发射,对方能听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有时用别的对讲机,设置同样频率跟亚音时,它收不到信号。但是它发射,对方能听到。 ...

它设置了接收压音

楼主:
确定设置一样,无差别,有时能收到,有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设置一样,无差别,有时能收到,有时不行。

如果确定没设置接收亚音,那就是灵敏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也发现,这个P1,没有陶瓷滤波器跟晶体滤波器之类的东西。实际使用下来,发现有效通话距离很短 ...

这种全集成芯片根本不需要滤波器,也无法加滤波器,解调原理都不一样。
这类芯片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集成度高,成本降低,各项性能稳定,如果片外高频线路设计得当还是能够有不错的收发效果的,只不过本身整机就是降成本设计,外部高频线路当然也是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全集成芯片根本不需要滤波器,也无法加滤波器,解调原理都不一样。
这类芯片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集 ...

好处是可以摔,不用担心摔坏陶瓷滤波器。体积小。但是我这个机器,实际功率明显不足。通话距离不行。简单小范围用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处是可以摔,不用担心摔坏陶瓷滤波器。体积小。但是我这个机器,实际功率明显不足。通话距离不行。简单 ...

是的啊,宝锋888那种典型机,其实挺耐用的。
还是外围电路设计问题,首先是用料不行,设计师设计再精妙的机器从生产线上下来因为元件原因参数也变了;然后也确实外围电路设计太简单,接收效果如果元件之量达标还可以,主要发射电路,滤波的阻容器件少,杂波大,白白浪费电能,表测功率挺大,其实有用的功率没出去多少,然后就是功放管超额使用,肯定提前老化发射功率下降。
不过话说回来,诸如1846、4818这类全集成对讲机芯片,不光是降低了对讲机成本,也确实提高了低成本对讲机的质量。原来没有全集成芯片的时候,低成本对讲机也是二次变频接收各部分分立元件组成,不光是有现在低成本对讲机的缺点,还有接收选择性差的毛病,动不动串台、被压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宝锋888那种典型机,其实挺耐用的。
还是外围电路设计问题,首先是用料不行,设计师设计再精妙的 ...

宝峰的低端机,我见得最多就是开关音量旋钮失效,声音大小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