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h2螺丝刀和pz2螺丝刀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1-06-16):
宜家买的一盒螺丝和膨胀管,之前一直用ph2的螺丝刀去拧的,也是能拧的,最近仔细看看应该和pz2的螺丝刀更吻合,仔细对比了确实和pz2螺丝刀匹配度更好,应该用pz2的螺丝刀。国内的螺丝很少用pz系列吧?还是说国外很多用pz系列?

pz2的螺丝刀和螺丝更匹配

pz的螺丝刀是在ph 十字螺丝的基础上中间加了一个棱条的感觉。

pz2的螺丝特写

pz2的螺丝特写,十字中间加了4条非常小的凹槽

和ph螺丝刀匹配度低一点,可以晃动

和pz螺丝刀匹配度高,比较稳

所以为什么产生了pz螺丝系列呢?是为了拧螺丝时摩檫力更大,更不容易打滑吗?国内是不是pz螺丝很少,百度搜的信息也少,宜家是面向全球供货的公司,为什么他选择pz系列呢。
ph和pz螺丝刀的侧面对比,ph螺丝的棱条上面细一点,下面变粗,pz螺丝棱条上下一样粗,感觉接触面更大更不易滑一点?

网友:
没玩过,看起来不错。

网友A:
pz不易打滑,拧的紧,很紧

网友B:
能通用吗?是不是两种螺丝都通用?

网友:
阅读理解:PH由于是斜面结构,通用性强一点,PZ通用性没那么好。比如你拿PZ3的刀估计很难插入PZ1的口……

网友:
PZ2 一般拧空气开关断路器啥的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通用吗?是不是两种螺丝都通用?

其实是不通用的,设计起来有差别,ph2螺丝刀可以拧pz2的螺丝,但是不是非常吻合那种,勉强可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z不易打滑,拧的紧,很紧

不知道,见过不多,感觉pz 十字加上4条小凹槽,防滑性更好,可以更好的发力。

网友:
PH2是锥形,PZ2是直的,从批头就可以看出

网友C:
米字头  ,常见于欧洲品牌的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之类的高强度接线螺丝,需要扭出非常高的扭力,可以上得超级紧,当然也要专门使用合适的米子头螺丝批,并且也有专门在这个领域使用的绝缘螺丝批。
关系到接线安全的小细节,国产电配接线螺丝就没有欧美品牌严谨了。国产理念,一把螺丝批走天下,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连国标都欠缺安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字头  ,常见于欧洲品牌的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之类的高强度接线螺丝,需要扭出非常高的扭力,可以上得超级 ...

懂了,看来欧洲米字型的多点,国内少

网友D:
pz干ph最烦,不是披头坏就是螺丝坏

网友E:
改成六角的不更加能用力吗?那个六角扳手能扳很大的力,非pz可比的,所以个人感觉pz还是比较鸡肋的存在。

网友F:
pz是米字,ph是十字.欧美的pz螺丝很多,像老HP的仪器上都是pz而不是ph,但国内基本都是ph,不光pz螺丝买不到,连pz的批头都极少.曾经为了修仪器更顺手一点想上淘宝找一把pz,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pz干ph最烦,不是披头坏就是螺丝坏

所以什么螺丝配什么螺丝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六角的不更加能用力吗?那个六角扳手能扳很大的力,非pz可比的,所以个人感觉pz还是比较鸡肋的存在。 ...

内六角的螺丝头比较大吧,普通螺丝头可以梯形比较小一点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pz是米字,ph是十字.欧美的pz螺丝很多,像老HP的仪器上都是pz而不是ph,但国内基本都是ph,不光pz螺丝买不到,连 ...

看来应该就是你说的情况。最近2年才发现这个米字型螺丝。

网友G:
Pz也好的有限,拧得紧有星形,方孔,六棱的,不过是老零件有个通用型的问题,螺丝刀多了也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Pz也好的有限,拧得紧有星形,方孔,六棱的,不过是老零件有个通用型的问题,螺丝刀多了也非常麻烦。 ...

星形这种螺丝会拧的更紧的吗?感觉星型的螺丝很容易拧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六角的螺丝头比较大吧,普通螺丝头可以梯形比较小一点哎

不大的,比一般的十字头要小很多,注意是内六角,不是外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