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的半死不活的锂电池怎么充电?

楼主(2021-06-16):
之前找人组装的一组波士顿5300电池,电瓶车上用了三个多月就出问题换下来了。最近翻出来想拆了改几套12V电池使用,放的时间也比较久了,拆下来有好的,有饿死的,有半死不活的。
饿死接近0V的还好处理,不用保护板什么的,5V直接怼上去冲一段时间基本就可以用充电器充了。

半死不活的这种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1V左右的一些,直接接5V或充电器接上去都没有充电电流,不知道还有办法处理吗?上论坛问问大家,有办法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
2.5V一下,都可以5V直接怼上去冲一段时间

网友A:
饿死的或半死的要注意后期使用过程中的风险,锂电池不比铅酸和镍氢,过放析铜可能会刺破隔膜导致短路引发起火爆炸

网友:
正常恒流恒压充电即可,一充就满的降低充电电流,如果冲不起来就直接扔掉,没什么好问的,注意使用安全就是了。

网友:
0V的用5V能充起来,1V的怎么反而不能了?

是不是1v的内阻小,5v直接接上去电流太大导致5v的电源保护了?

网友B:
不过波士顿5300的电池确实不错,我的用了几年了,容量没有明显衰减,一致性还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饿死的或半死的要注意后期使用过程中的风险,锂电池不比铅酸和镍氢,过放析铜可能会刺破隔膜导致短路引发起 ...

赞同。

小心上新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波士顿5300的电池确实不错,我的用了几年了,容量没有明显衰减,一致性还很好 ...

放电能力太差,我组了16串4并6A充电就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电能力太差,我组了16串4并6A充电就发烫

你的内阻多大呢?
我的6并5A充电基本不发热,限流30A的车,暴力骑行时电池温升也就两三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内阻多大呢?
我的6并5A充电基本不发热,限流30A的车,暴力骑行时电池温升也就两三度 ...

看了下以前的数据,暴力骑行十几公里后电池温升六七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内阻多大呢?
我的6并5A充电基本不发热,限流30A的车,暴力骑行时电池温升也就两三度 ...

25-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30。。。。。。。。

新的好像是14左右,你这报废品啦

网友(2021-07-23):
饿死的  我用蓄电池充电器, 我这充电器有两档,6v和12v,  选6v的, 夹一端,另一端用触碰的方式,触碰几十下,有火花,
待电池升到2v+ ,就转18650充电器去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