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知道三相电设备是否在线,手机远程查看的

楼主(2021-06-16):
现在需要知道餐厅空调是否已经关闭,想着手机打开某个app.就能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智能设备,商用空调当然是三相电的啦

网友:
远程功率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A:
抖音上正在推广的8266控制板了解下。

网友:
一百块钱,一个监控摄像头

网友:
众合遥控器

网友:
三相电不知道, 远程温度传感器应该比较多成品。

网友:
有三相电的远程开关可以加一个

网友:
小米智能插座

网友:
曼顿物联网智慧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音上正在推广的8266控制板了解下。

这个板子和芯片,容易受干扰,尤其现在空调都是变频技术,高频干扰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
监控摄像头+380V电源指示灯,我们厂房基本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