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骨传导耳机腿断了

楼主(2021-06-16):
前年家里莫名增加一款韶音as600骨传导耳机,前天家里领导说耳机一条腿断了,但声音还是正常,非常惋惜的样子。我拿过来一看,正是连接耳机最细最薄弱的地方,暂时没有主意怎么弄。一转眼人家拿了热熔胶来粘。我心里暗想能粘住才见鬼了,即使能粘住,根据我采用人工智能进行工程力学、人体工程学、材料学、弹性力学等快速模拟计算结果,认为即使100g力也会脱胶。思考了一个小时,制定了方案。先在断口两端打小孔,再用一根网线铜丝穿孔拉紧固定,再找一根粗点的钢针贴在断口外边用电工胶缠紧。结果钻完孔发现糟了,把线打断了,百密也有一疏呀。没办法,硬着头皮实施完毕。效果显著,非常结实。就是变成一只耳了,只有一边声音,而且话筒也没用了。只能厚着脸皮说,虽然变成一只耳了,但耗电减少一倍,在外面路上走路安全性大幅提升。完美交差。

网友A:
估计今晚要跪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今晚要跪键盘了

把耳机腿整断的不跪,把腿完美接好的反而要跪?

网友A:
你这样 也叫完美啊,真不要说是在数码之家混过

网友B:
我的方案是把皮剥了,然后哥俩好伺候,然后打磨成原来的形状
然后染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 也叫完美啊,真不要说是在数码之家混过

完美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案是把皮剥了,然后哥俩好伺候,然后打磨成原来的形状
然后染色吧 ...

粘不住的,断口太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粘不住的,断口太细了

哥俩好,全包上,不可能粘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俩好,全包上,不可能粘不住吧

肯定粘不住的,毕竟这种有弹性的位置基本上一用力,毕断。

网友C:
单耳不行。拆了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耳不行。拆了重修。

拆了,线太细了,没法接,又装上了

网友D:
其实我很好奇,这种耳机听起来应该没有低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很好奇,这种耳机听起来应该没有低音吧。

低频震动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