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台扇1-3档功率几乎不变,求教这种怎么减速?

楼主(2021-06-16):
本来看了一些教程,想给我的风扇转速调低方便晚上用没噪音。先测了一下3个档位的功率,这没区别啊,但是速度差别很大!1档和2档风量几乎差了一倍。
1-3功率当分别是35-35.7-38.2w   我还天天担心3档费电靠!    看别人发的教程都是串电容功率直接减半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5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14
另外风扇我已经拆开了,不过忘了拍照。画个图吧(重新拆一遍,淘宝找个差不多的电机)。一个3档开关直接连电机,开关拆开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六边形+铜弹片固定档位。旁边里面一个启动电容直接连电机。外面的定时器是假的!里面啥都没有,我一直好奇难怪拧不动!这种的能改转速么?是不是串电容大概串多大的?功率会不会降低?

网友A:
线接错了,一般看到多一点的就是5根线的风扇电机。5根线有5中颜色,一般的黑是零线,黄是电容启动线,红白蓝是3档位。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两两进行测试,阻值最大的2根是接电容,其中有一根一般都是零线。

网友B:
接线图不是这个电扇上面的吧,看那个电机像直流无刷的吧?电机体积小,还带电路板。

网友:
你这是直流无刷电机吧?

看看底座里面有没有电路板。

应该要改转速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一般看到多一点的就是5根线的风扇电机。5根线有5中颜色,一般的黑是零线,黄是电容启动线,红白 ...

接线应该没问题,砍了黄色接电容没法量,另外3档分别是12-23-13电阻100-10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图不是这个电扇上面的吧,看那个电机像直流无刷的吧?电机体积小,还带电路板。 ...

电机是网上找到外观差不多的,可能不对我的是线直接通到电机里看不到接头,重新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网上找到外观差不多的,可能不对我的是线直接通到电机里看不到接头,重新拍了 ...

红、兰、白是三档线,在最慢的档上串一只2微法450V电容试试看效果……

网友:
50w的风扇我串的5uf电容降到了20多瓦。你可以串个5uf和3uf对比看看

网友:
电扇还是直流电机的舒适省电

网友:
断开 红 蓝 白 任意 一路  串接高压电容 或者 串接 可控硅 调速器  ……电工基础不熟悉,玩交流电 有风险

红 蓝 白 是 电机的三组不同的转子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