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360水滴摄像头拆解,问:如何解绑

楼主(2021-06-16):
其它账号绑定了,怎么解绑?修改25q128里面的序列号可以吗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修改后的序列号没被其他人绑定过,并且360服务器上刚好有这个序列号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喝茶抽烟玩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修改后的序列号没被其他人绑定过,并且360服务器上刚好有这个序列号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

我觉得他是注册收录序列号,生产收录就比较严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修改后的序列号没被其他人绑定过,并且360服务器上刚好有这个序列号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

洗洗睡,SPI我考出来过 加密的里面,读出来用HXE看全是乱码的

网友:
只存在于理论中,,不要hacker电视剧看多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洗洗睡,SPI我考出来过 加密的里面,读出来用HXE看全是乱码的

海康的摄像头固件是不加密的,可以直接看到序列号,验证码。360的就不清楚了,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摄像头固件是不加密的,可以直接看到序列号,验证码。360的就不清楚了,没碰到过。 ...

我有一个海康枪机,连硬盘录像机可以,就是连不了萤石云,外面使用时间长了,看不清楚序列号了,有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