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值得小白自学画电路图和PCB设计,立创试过了,学不会。

楼主(2021-06-16):
力创eda下载,试用了一个月一个多月了,什么也没学会,弄了个乱七八糟的图出来,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
sprint layout 这个简单

网友A:
PADS, 看你接受能力快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你这出来的是飞线,你还没布线呢。选自动布线就行。

网友:
方框框+圆圈圈……,很像建筑施工图纸里的基础承台。

网友C:
正在学习立创,感觉画原理图还好,如果需要PCB打板,那么系统需要知道每个元件的封装(引脚间距,贴装还是穿孔,外围大小等等)才能生成PCB,所以需要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学习立创,感觉画原理图还好,如果需要PCB打板,那么系统需要知道每个元件的封装(引脚间距,贴装还是 ...

原件的封装我已经设置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出来的是飞线,你还没布线呢。选自动布线就行。

自动布线怎么操作没弄过,要不我把电路图发给你帮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看你接受能力快慢,应该问题不大,

刚刚安装了,一大堆的广告推广,软件捆绑特别多,360还报有木马,软件装好之后也无法运行,你有干净点的PADS软件下载地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件的封装我已经设置好了呀?

今天试了下自动布线,挺快的。原来好久都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试了下自动布线,挺快的。原来好久都没完成。

我这个自动布线没有用,10分钟了还是0%,我把文件发给你试一下?帮一下忙吧!

网友D:
自动布线最好用本地的

网友:
元器件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你排都不排一下,布线难度增加10倍,如果力创都学不会,我不认为别的软件会简单多少,sprint layout没原理图对应,并不会显得简单,需要想象空间

网友E:
上B站直接关注立创EDA官方号,教学视频全有,这都学不会建议找人画板子吧

网友:
学AD吧,学起来简单,够用了,就是吃配置而已,专业的还是功能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B站直接关注立创EDA官方号,教学视频全有,这都学不会建议找人画板子吧

B站什么呀?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布线最好用本地的

怎么才能用本地的自动布线,请说的具体一点,不然我不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B站什么呀?微信吗?

bilibili简称b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用本地的自动布线,请说的具体一点,不然我不会做,

布线那边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安装了,一大堆的广告推广,软件捆绑特别多,360还报有木马,软件装好之后也无法运行,你有干净点的P ...

不会啊,我用了很多年了,也装过很多次,没有任何广告和推广捆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