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超出我认识范围的小音响MP3播放器 大神们进来看下

楼主(2021-06-16):
偶得这个小音箱(忽悠老人专用)能治百病的,有个神奇的功能 断电继播不是一般的强,播放中拔插卡,
也能接着播,非常的傻瓜化,装上电池就能播,机身上只有一个暂停键。一个开关。一个音量旋扭
上图

比一包烟大一点

节约成本用电池的 我内接USB5V线 旁边就是MINISD卡或者只是接口 我是第一次见到 一个闪存颗粒  一个牛屎

8欧4W   配上内存的音频  声音不是一般大  老人专用

16脚芯片 AB21VP0B147  没查到资料 应该是MP3解码
8脚 8002D D类单声道功放芯片  4欧输出2.5W

请教大家这是迷你SD接口的 闪存卡吗  上面4点是USB吗 但供电脚定义好像不对  这个是加密了 还是 防复制?

1.电脑读卡器 没有没应  我确认读卡器是好的 别的盘可以用
2.我用MINI SD卡 装上MP3  这个音响不认,像只能用它附带的这个卡

拍照 码字不易 请加分支持,谢谢!

网友:
这个是TF卡吧。。。。。。

网友:
miniSD? 是microSD吧。看起来就是标准接口,找个2g小卡格式化成fat32试试

网友A:
那个卡的正反面能不能来一张?我想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卡的正反面能不能来一张?我想仔细看看

  好的 等下就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卡的正反面能不能来一张?我想仔细看看

可能是拆机的手机存储片,2-4G 说不定有

网友:
这个好像一头USB一头手机安卓借口

楼主:
牛屎下这个芯片 脚不会少  内存是46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拆机的手机存储片,2-4G 说不定有

有大图你看下

网友:
4个点应该是usb,但3.3V

网友:
哈哈,这个是传说中的洗脑机,看来也缩水了,锂电池都没有了

楼主:
这个卡 怎么可以从电脑上读出来呢?

网友:
估计是个TF卡,用的LINUX格式,用一般TF卡读卡器接电脑,可使用DiskGenius查看一下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卡 怎么可以从电脑上读出来呢?

也可以使用GHOST软件对TF卡做一个GHO镜像文件,查看内容。一般不需要查看内容的话,重新格式化一下,就可以在PC端使用。另外,现在有些新的加密方法,需要对加密的TF卡,重新分一下区才能在PC端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TF卡接口没有错,读卡器不识别那是因为内部文件编码直接用电脑读取不出来,我手上的机子拿了别的TF卡,然后FAT格式,放了几首歌插进去能读出来,你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等下就拍

有另一面的吗?我要看看走线

网友:
还有一种念佛机,也是这样的构架,原来还有太阳能电池加锂电,然后改版没太阳能充电功能了,然后在改版锂电也没要装电池了,哈哈

网友:
坑老人用的

楼主:
是的 50%老人都会上当 一开始送礼物 几千的礼物,后来就开始卖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50%老人都会上当 一开始送礼物 几千的礼物,后来就开始卖药了

这就是每晚7点黄金强档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