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精拆海洋王jw7200防爆手电

楼主(2021-06-16):
前两天把长期吃灰的海洋王手电做出来了,粗粗拆了一下。后面一直心心念念地想着怎么改造。今晚再次出手,把电筒最核心的部分拆了。观察了半天,琢磨半天,终于知道怎么拆灯仓了,三思而后行,一举成功。和想象中不一样,竟然带芯片和电路板,估计是恒流电路。怎么改成led电筒呢?

楼主:
查了一下芯片CD40106是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估计是开关控制电路,原以为是干簧管直接连通呢

网友A:
CD40106是实现频闪功能用的吧

网友B:
没看出多么防爆来

网友C:
你这个白炽灯泡,别想着恒流方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06是实现频闪功能用的吧

没有频闪功能的。就两档,强光,弱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多么防爆来

电池和灯泡完全密封在灯筒里,与空气隔绝的,干簧管也是密封的,所以绝对不会有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白炽灯泡,别想着恒流方面了。

以为恒流,查了芯片资料,估计是控制开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为恒流,查了芯片资料,估计是控制开关的

CD40106是个反相器,如果不是做频闪那就是做PWM控制亮度

网友:
回扣专用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06是个反相器,如果不是做频闪那就是做PWM控制亮度

控制亮度,不就是加个电阻的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亮度,不就是加个电阻的事吗

用电阻功耗打效率多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