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搞了把松下ez6705,据说是合金棘轮夹头

楼主(2021-06-16):
主要是为了夹头 据说是合金棘轮夹头!!
希望夹头能拆下!

网友:
 这成色,收藏党的佳品。

网友:
  传说中的自动挡吗    好像是波箱很复杂

网友:
还有人迷信这?

网友:
叙利亚人民真的好惨。

网友:
虽然外观不好,但是每处设计都很有特色,值得收藏说说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5块不能再多。。。

网友:
是镶合金的夹头

网友:
当配件机使用吧,这个EZ67系列大部分是全合金夹头,集齐全套整机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外观有点惨,也不敢用。

网友:
说句泼冷水的话,这个夹头并不可靠!合金是硬,以前拆了一个好像这种夹头结构3爪内部是尼龙定位的,如果夹头不顺畅,很容易移位出问题。因为其不是通常夹头那种铁夹头上的圆槽定位,这个位置尼龙强度还是差一点

网友:
好像只少个功率管,问题不大,换上后洗洗加点油应该就能转了。这型号概念上还挺先进的,但后面收了两把之后,经对比, 居然发现是手头松下最不喜欢的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