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F1 250VT2A这个保险丝的参数怎么看?

楼主(2021-06-16):
麻烦师傅们解读一下,F1 250VT2A 这个保险丝应该怎么配?尺寸是5*20mm,

网友:
250V   2A  的保险管

网友:
T2A就慢断型2A的保险丝

网友:
慢熔型2A,别搞错了

网友:
就普通的玻璃管或陶瓷管保险

网友A:
保险后面带整流,带滤波电容的就用延时保险丝,就是保险丝上带一个圆点的,或呈弹簧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后面带整流,带滤波电容的就用延时保险丝,就是保险丝上带一个圆点的,或呈弹簧状的。 ...

感谢,我上传个全图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