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修边机(2),转子线接好了

楼主(2021-06-16):
第一个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5613&extra=
弄了大半年,总算修好了,可以转了哒,
为了搞固化也弄了好久

网友:
定子问题不大,担心转子离心力很大,没多久又被拉断。以前我修过电脑风扇无刷定子断线。

网友A:
看转子的风叶,明显有东西进去搞破坏。

网友:
转子平衡很重要的,不然手都抓不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转子的风叶,明显有东西进去搞破坏。

对的,上面开关的一颗小锣丝松了,用的时候就把线给打断了。
外面不给修说还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接好线,搞一下动,静平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