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成功将热熔胶枪改为移动电源供电

楼主(2021-06-16):
买来的胶枪用220V电感觉很不方便,正好看到有个视频是改为18650供电,不过我不想做电池盒,正好前阵子做了个多功能移动电源,意思一样,就动手了,买来1322发热芯,把瓷管夹掉一半,替换原先220V发热芯,余下就简单了,取下原来电线,接上5.5*2.1接线座,比划一下,原来的接线口大小正好,这样就不用动手术了,开关,指示灯不用改,装好试机,正常发热,完美

网友:
按这方法一根发热管改几个USB烙铁不是问题,主要材料都有了

网友A:
温度是怎么控制的?温度正合适吗?

网友B:
T12,烙铁改造一下再配一个控制器还可以调温,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是怎么控制的?温度正合适吗?

没有设置温控,仅仅是输入电压12-24V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烙铁改造一下再配一个控制器还可以调温,比这个好!!!

发热芯自动温控的,调不了温

网友:
那我有个12V的热熔枪  是不是直接接3串18650就可以了?

网友:
也正想有类似的改进,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烙铁改造一下再配一个控制器还可以调温,比这个好!!!

我的就是T12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