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末代固件开U盘板,温度显示偏高,可以改低吗?

楼主(2021-06-16):
以前我记得有坛友提过,但是我翻不到帖子了

现在就是我摸上去大概是35度的样子,但是CDI检测会显示是66度,请问怎么办,
(FW:R0823A)

网友A:
有个帖子介绍了各种SMART参数的屏蔽/温度固定显示设置啊/不知道有没有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帖子介绍了各种SMART参数的屏蔽/温度固定显示设置啊/不知道有没有删除

慧荣固态主控的温度目前流出的只能设置为固定值或自动及温度调整,温度调整方式见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你狠,直接减去30

楼主:
我差不多就是想问减去三十,您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帖子介绍了各种SMART参数的屏蔽/温度固定显示设置啊/不知道有没有删除

屏蔽的我见过
但是自己用没必要屏蔽啊
想减到差不多正常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