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钓鱼灯帽夹灯感应头灯拆解

楼主(2021-06-16):
几元一个,开关逻辑很不错!谁知道怎样提高电流到5A左右,我想把这个板子用到强光头灯上

楼主:
这个IC没印型号,哪位大佬说一下

网友:
理论上靠这颗18650电池可以点亮强光头灯。但是无法做到5A输出这么高电流。

网友:
头灯没有需要这么大电流的吧,真有这样的,耗电快也是问题

网友:
这是个单片机,5脚LED输出,要想扩流,外加P-MOS就行,电流就要看你电池跟LED了。

网友:
不知加可控硅能不能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
如果只是拿这块板当一个控制、驱动的话,那你再找一个合适的LED 降压驱动模块,用单片机控制灯的脚当使能来控制LED降压驱动芯片开关,但单节锂电池驱动5A的冒似目前比较少
同时做好散热处理

网友:
指示灯F5聚光封装,每颗额定20毫安,楼主5颗总电流100毫安,去掉限流电阻可以提高电流,不到一秒过流发蓝,几秒后烧灯珠。5安都是大功率封装灯珠,比如SST30都比XML灯珠大。

网友:
加个4453的mos就可以